[emWin] 窗口回调重绘问题

楼主(2016-09-02):
这条红线是在WM_PAINT的消息里面进行重绘的
但是,如何才能把这条红线显示在这些BUTTON上面,而不是现在的下面呢

网友:
在确保这些button全部绘制完成后,无效化button的父窗口,在父窗口回调函数WM_PAINT消息处理中划线。

网友:
这个有点麻烦,你可以创建一个带透明标志的窗口,然后窗口的WM_PAIT消息里面仅绘制一条线,看看效果是不是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确保这些button全部绘制完成后,无效化button的父窗口,在父窗口回调函数WM_PAINT消息处理中划线。

这条线现在就是在WM_PAINT中进行重绘的
估计按照EMWIN的重绘机制,就是只能在控件的后面重绘别的内容了

无效化BUTTON都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点麻烦,你可以创建一个带透明标志的窗口,然后窗口的WM_PAIT消息里面仅绘制一条线,看看效果是不是出来了。

在WM_INIT消息中调用WM_SetHasTrans()将FRAME设置成TRANS模式也还是不行,和现在一样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WM_INIT消息中调用WM_SetHasTrans()将FRAME设置成TRANS模式也还是不行,和现在一样的效果

设置这个窗口显示到顶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这个窗口显示到顶层。

在WM_PAINT消息里面这样写

WM_SetHasTrans(pMsg->hWin);
WM_BringToTop(pMsg->hWin);

GUI_SetColor(GUI_RED);
GUI_DrawLine(0,0,100,100);

效果还是一样的,在BUTTON的下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条线现在就是在WM_PAINT中进行重绘的
估计按照EMWIN的重绘机制,就是只能在控件的后面重绘别的内容了

无效化BUTTON都没有用

emwin是按控件的父子关系层次重绘的。试了这样可以,改button的回调函数并设置给最后一个创建的button。回调函数里改wm_paint,先调用之前的BUTTON_Callback,然后在这里画线。不要用gui的API画线函数,它是以当前窗口为参考点,用最原始的自己移植时提供的画线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WM_PAINT消息里面这样写

WM_SetHasTrans(pMsg->hWin);
WM_BringToTop(pMsg->hWin);
.......

创建窗口后,设置一次即可
WM_SetHasTrans();
WM_BringToTop()

不需要在WM_PAINT重复设置,估计都没有起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