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问多级菜单按键处理是什么思路或者有没有参考例子?

楼主(2016-09-02):
比如,我有5个按键,分别为:功能,设置,上,下,保存。
功能分成4个功能,电压,电流,剩余电流,温度设。
如按功能键第一次是电压设置,第二次是电流。。。按设置键表示进入此项功能,按上下键设定参数,按确定键保存并返回主页面。

有没有什么思路或者说参考例子发我看下,谢谢。

网友:
上amobbs,检索 多级菜单  相关帖子很多,总有一款适合你。

网友:
非常简单,定义一个数组和一个变量,如:

UINT8 pos[x];
UINT8 ps;

每进入一级菜单ps++表示在几级菜单,pos[ps]=x(如主菜单有5个菜单项,那么x=菜单索引分别是0-4)表示上一级菜单是哪一个菜单项,不管在哪一级菜单通过这两个变量就可判断当前菜单深度以及每一级菜单进入的菜单项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