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rtx,F103延时函数怎么写,

楼主(2016-09-03):
在任务中添加延时怎么写,大神指导下在线等,着急,谢谢

楼主:
这样使用对吗?,在任务中可以用很多这个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使用对吗?,在任务中可以用很多这个函数?

可以的,没事。

网友(2016-10-24):
使用那个会被挂起,粗略的可以写个简单的

void delay_ms(uint16_t timeMs)
{
        uint16_t tickCnt;
        tickCnt = os_time_get();
        //BSP_Printf("tickCnt1= %d \\r\\n",tickCnt);
        while(os_time_get()-tickCnt <timeMs);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那个会被挂起,粗略的可以写个简单的

void delay_ms(uint16_t timeMs)
{
        uint16_t tickCnt;
.......

这种写法是CPU在浪费生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写法是CPU在浪费生命。

那请问停机模式下唤醒,如何延时去抖呢?此时任务调度器被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写法是CPU在浪费生命。

                    while(++wakeupCnt<50000)
                    {
                        if ((GPIOA->IDR & GPIO_Pin_0) != 0)
                        {
                            wakeupCnt=0;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 PWR_STOPEntry_WFI);
                        }
                    }
                    wakeupCnt=0;

这样行不?有啥隐患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while(++wakeupCnt<50000)
&nb ..

单看你得程序,没有看出什么问题来,退出停机模式后记得重新配置系统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