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bOS] emwin 使用messagebox问题,调用messagebox后无法进入按键检测

楼主(2016-09-04):
mesagebox创建方法:

/*********************************************************************
*
*       _MessageBox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Creates and executes a modal message box
*/
static void _MessageBox(const char * pText, const char * pCaption) {
  WM_HWIN hBox;
    WM_HWIN hItem;

  hBox = MESSAGEBOX_Create(pText, pCaption, 0);
    WM_SetWindowPos(hBox,0,40,160,80);

    FRAMEWIN_SetSkinClassic(hBox);
    FRAMEWIN_SetClientColor(hBox,GUI_BLACK);
    FRAMEWIN_SetFont(hBox,&ST12_Font);
    FRAMEWIN_SetTextColor(hBox,GUI_WHITE);

    hItem = WM_GetDialogItem(hBox,GUI_ID_TEXT0);
  WM_SetWindowPos(hItem, 2, 65,156,20);

    TEXT_SetBkColor(hItem,GUI_BLACK);
    TEXT_SetTextColor(hItem,GUI_WHITE);
    TEXT_SetFont(hItem,&ST12_Font);
    TEXT_SetTextAlign(hItem,TEXT_CF_HCENTER|TEXT_CF_VCENTER);

    hItem = WM_GetDialogItem(hBox,GUI_ID_OK);
    BUTTON_SetFont(hItem,&ST12_Font);
    BUTTON_SetText(hItem," 返  回 ");
    WM_SetWindowPos(hItem, 45, 86,70,25);

    WM_SetFocus(hItem);

  GUI_ExecCreatedDialog(hBox);

  WM_SetFocus(_hMenu);
  MENU_SetSel(_hMenu, -1);
}
调用:

/*********************************************************************桌面回调函数
*
*       _cbdesktop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Callback routine of client window which 'owns' the menu widget
*   and the status bar
*/
static void _cbdesktop(WM_MESSAGE * pMsg) {
  int             Index;
  MENU_MSG_DATA * pData;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_paint();
            break;
        case WM_MENU:
            pData = (MENU_MSG_DATA*)pMsg->Data.p;
            switch (pData->MsgType)
            {
                case MENU_ON_ITEMACTIVATE:
                    //
                    // This message is send on highlighting a menu item

                    break;
                case MENU_ON_ITEMPRESSED:
                    item_id = pData->ItemId;
                    switch(item_id)
                    {
                        case ID_MENU_MANGE_113:    {
                            _MessageBox("消息内容...","提示");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现在的问题是:执行菜单命令是调用了消息对话框,然后就没有按键反映了。按键任务函数再也进不去了。

按键任务函数:

/*----------------------------------------------------------------------------
***************************按键检测******************************************
*---------------------------------------------------------------------------*/
void key_thread (void const *argument)
{
     static uint8_t n,pin_state[6];
    for (;;)
    {
        for(n=0;n<KEY_COUNT;n++)
        {
            if(GPIO_PinRead(KEY_PIN[n].Portnum,KEY_PIN[n].Pinnum) == 0)
            {

                if(pin_state[n] == 1)
                {
                    GUI_Delay(10);
                    if(GPIO_PinRead(KEY_PIN[n].Portnum,KEY_PIN[n].Pinnum) == 0)
                    {
                        switch(n)
                        {
                            case 0:    GUI_SendKeyMsg(GUI_KEY_UP,1);           break;
                            case 1:    GUI_SendKeyMsg(GUI_KEY_DOWN,1);        break;
                            case 2:    GUI_SendKeyMsg(GUI_KEY_RIGHT,1);            break;
                            case 3:    GUI_SendKeyMsg(GUI_KEY_LEFT,1);        break;
                            case 4:    GUI_SendKeyMsg(GUI_KEY_ENTER,1);    break;
                            case 5: GUI_SendKeyMsg(GUI_KEY_ESCAPE,1);    break;
                        }
                    }

                }
                pin_state[n] = 0;
            }
            else  pin_state[n] = 1;
        }
        GUI_Delay(100);
    }
}
请求各位帮忙,多谢!

楼主:
请求各位帮助

网友:
函数 GUI_ExecCreatedDialog(hBox);是执行阻塞式对话框,程序阻塞在这个里面了,你下面的这个聚焦函数  WM_SetFocus(_hMenu);没有得到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