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使用GUI_DrawArc()画圆弧问题

楼主(2016-09-05):
在实际应用中,需要画圆弧时,通常会有两种形式来确定一个圆弧。
第一是,圆弧上的三个点,即圆弧起始点,任意一点(中点)和圆弧终点。
第二是,圆弧的起始点和终点,以及该圆弧的圆心

但是GUI_DrawArc()采用的是圆弧圆心,半径,以及起始点和终止点的角度。
还有就是,这个起点和终点的角度是怎么定的呢,不会用这个函数了

有没有直接点的,采用3点法来画圆弧的呢

网友:
3点来确定就有难度了,就好比我们小学的时候使用圆规,那个东西就是通过圆心和弧度来确定的,如果有了三点来确定弧线的话,那就难度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点来确定就有难度了,就好比我们小学的时候使用圆规,那个东西就是通过圆心和弧度来确定的,如果有了三点来确定弧线的话,那就难度太大了。

确实,一般画弧的话,都是主动的画,知道圆心,半径,弧的端面与圆心的夹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