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启用了内存设备,在切换界面的过程中会出现花屏是怎么回事,有人遇到过吗

楼主(2016-09-06):
emWin启用了内存设备,在切换界面的过程中会出现花屏是怎么回事,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是不是用的外部SRAM做emWin的动态内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用的外部SRAM做emWin的动态内存了。

解决了,
GUI_Init();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窗口自动使用存储设备,放在GUI_Init函数后面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
GUI_Init();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窗口自动使用存储设备,放在GUI_Init函数后面就可以了

把函数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放在GUI_Init函数前面是有特殊含义的,这样就使能了桌面窗口使用内存设备。
此时,用户必须要设置桌面窗口回调函数的WM,_PAINT设置背景色。

放在后面是不使能的

网友(2019-07-09):
引用 网友A:
把函数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放在GUI_Init函数前面是有特殊含义的,这样就使能了桌面窗口使用 ...

大神,我把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放在GUI_Init之前,在执行GUI_Delay(100);函数的时候,会显示背景后,瞬间花屏,应该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