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WM_CF_MEMDEV标志使用问题

楼主(2016-09-06):
如下代码: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GUI_Init();
WM_MULTIBUF_Enable(1);

GUI_SetBkColor(GUI_RED);
GUI_Clear();

就是显示个背景色,却显示不出来。

把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去掉就显示了红色。
把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留着,去掉WM_MULTIBUF_Enable(1);也显示不出来,这是为何?

网友:
把函数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放在GUI_Init函数前面是有特殊含义的,这样就使能了桌面窗口使用内存设备。
此时,用户必须要设置桌面窗口回调函数的WM,_PAINT设置背景色。

放在后面是不使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