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5.36版本新增二维码生成功能的简单测试代码和显示效果

楼主(2016-09-06):
emWin5.36的模拟器下载: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428
测试代码:

void MainTask(void)
{
    GUI_HMEM hMem, hMem1, hMem2;
    GUI_Init();

    GUI_SetBkColor(GUI_BLUE);
    GUI_Clear();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SetFont(&GUI_Font16_1);
    GUI_DispStringAt("http://www.armfly.com/", 2, 5);
    hMem = GUI_QR_Create("http://www.armfly.com/", 7, GUI_QR_ECLEVEL_L, 0);
    GUI_QR_Draw(hMem, 2, 30);

    GUI_DispStringAt("http://www.baidu.com/", 190, 5);
    hMem1 = GUI_QR_Create("http://www.baidu.com/", 5, GUI_QR_ECLEVEL_L, 0);
    GUI_QR_Draw(hMem1, 190, 30);

    GUI_DispStringAt("https://www.segger.com/", 330, 5);
    hMem2 = GUI_QR_Create("https://www.segger.com/", 3, GUI_QR_ECLEVEL_L, 0);
    GUI_QR_Draw(hMem2, 330, 30);

    while (1)
    {
        GUI_Delay(10);
    }
}
=========================================
显示
效果:

网友(2016-11-17):
lz的东西都是干货啊。。。。

网友:
emwin应该聘请你做中国区的兼职技术支持总监,发一份工资才行。

网友A(2018-06-06):
为什么二维码只能在GUI_CreateDialogBox上显示,不能在WM_CreateWindowAsChild上显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二维码只能在GUI_CreateDialogBox上显示,不能在WM_CreateWindowAsChild上显示呢?

没问题,看下你的这部分代码怎么写的。

网友A:
void page_qrcode(void)
{
        WM_HWIN hWin;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hWin = WM_CreateWindowAsChild(WM_QRCODE_X0, WM_QRCODE_Y0, WM_QRCODE_XSIZE , WM_QRCODE_YSIZE , \
                                         hWin, WM_CF_SHOW|WM_CF_MEMDEV, \
                                         &cb_window, 0);
}
static void cb_window(WM_MESSAGE *pMsg)
{
    WM_HWIN hWin = 0;
          static GUI_HMEM hMem = 0;
    hWin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 窗口绘制 */
        case WM_PAINT:

                                //文字色块都能正常显示,二维码不显示
                                    GUI_SetColor(BACKGROUND_COLOR);
                                                GUI_FillRect(0, 0, WM_SLEEP_REPORT_XSIZE , WM_SLEEP_REPORT_YSIZE);
                                                GUI_SetColor(GUI_RED);
                                                GUI_DispStringAt("SYSTEM INFO", 10, 10);
                                                GUI_SetColor(GUI_BLUE);
                                                GUI_FillRect(20, 20, 50 , 50);

                                                GUI_QR_Draw(hMem, 50, 50);
            break;
                                        case WM_INIT_DIALOG://初始化消息,创建窗口/控件时有效,比如在这里设置一些控件的初始参数
            hMem = GUI_QR_Create("http://www.armfly.com/", 3, GUI_QR_ECLEVEL_L, 0);
                      break;
        /*! 按键消息 */
        case WM_KEY:
            //wm_key(hWin, ((WM_KEY_INFO*)(pMsg->Data.p))->Key);
            break;
        /*! 自定义消息 */
        case WM_USER:
            break;
        /*! 其他 */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问题,看下你的这部分代码怎么写的。

硬汉,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想扫二维码显示一些数据,比如时间温湿度之类的参数,但是扫出来排版很不好看,这个有没有一些套用格式的呢?类似二维码电子名片VCARD那样的

楼主:
什么上面显示数据,也是emWin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page_qrcode(void)
{
        WM_HWIN hWin;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上面显示数据,也是emWin吗

谢谢硬汉,可以显示了,是扫码后在手机上显示,是默认居中对齐的,不怎么好看,不知有没有办法调整格式D:\1.png

下面那张是套用VCARD格式的电子名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硬汉,可以显示了,是扫码后在手机上显示,是默认居中对齐的,不怎么好看,不知有没有办法调整格式
...

我没搞懂你的这个界面数据是来自哪里,扫描二维码后,这些数据从远处服务器读取而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搞懂你的这个界面数据是来自哪里,扫描二维码后,这些数据从远处服务器读取而来?

这些数据是存放在二维码中的,没事了,我查过了,二维码只能存储文本信息,排版是没法做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搞懂你的这个界面数据是来自哪里,扫描二维码后,这些数据从远处服务器读取而来?

把下面两个字符数组分别导入二维码中,手机扫码就是得到我上面发的两张图片内容
const char QRINFO[]={
        "机器型号:AK47\r\n"
        "仪器序列号:123345656\r\n"
        "昨夜的使用时间:8小时\r\n"
        "温度:10℃\r\n"
        "湿度:90%\r\n"
};

const char codetest[]={//微信名片,可以去百度上搜索二维码名片 查看
"BEGIN:VCARD\r\n"
"VERSION:3.0\r\n"
"N:陈先生 \r\n"//名字
"TEL:13888888888\r\n"//手机号
"TEL;TYPE=WORK,VOICE:0571-88888888\r\n"//工作号码
"TEL;TYPE=HOME,VOICE:0571-66666666\r\n"//家庭号码
"NOTEQ:12345\r\n"//QQ号码
"EMAIL:12345@qq.com\r\n"//邮箱地址
"ORG:公司名称\r\n"//公司
"TITLE:职位名称\r\n"
"URL:http://个人主页\r\n"
"ADR;TYPE=WORK:工作地址\r\n"//地址
"ADR;TYPE=HOME:家庭住址\r\n"
"END:VCARD"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下面两个字符数组分别导入二维码中,手机扫码就是得到我上面发的两张图片内容
const char QRINFO[]={
...

这功能有点意思,不错。

这个功能是不是有专门的软件转换。

网友(点评):
这个不知道有没有,那个二维码名片套用的是VCARD格式

网友:
好东西,以后可能用得着

楼主:
这个不知道有没有,那个二维码名片套用的是VCARD格式

好的,谢谢告知。

网友:
好东西,我也去试试。测试结果反馈,用微信,QQ扫描没有问题,其他软件中文乱码

网友B(2019-06-19):
这个二维码显示至少需要多少像素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二维码显示至少需要多少像素点

不限制,你可以测试下可以识别的最小像素。

网友:
更多内容,可以用三维码来记录。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

网友C:
我试了一下,怎么都扫不出来,相机对着,连二维码都识别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试了一下,怎么都扫不出来,相机对着,连二维码都识别不了

你的手机改换了^_^,我渣渣的红米都可以识别。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手机改换了^_^,我渣渣的红米都可以识别。

是的,水果机太烂了,我也换个红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水果机太烂了,我也换个红米试试

你水果机还差,已经很好了。

网友C:
确实没有扫出来,反色了也不行
GUI_HMEM hMem;
GUI_SetBkColor(GUI_BLACK);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Clear();

hMem=GUI_QR_Create("OET DEV", 5, GUI_QR_ECLEVEL_L, 0);
GUI_QR_Draw(hMem, 27, 5);

GUI_SetColor(0x1D66CD);
GUI_DrawRect(25,3,25+110,3+110);//画二维码的框框

GUI_QR_Delete(hMem);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没有扫出来,反色了也不行
GUI_HMEM hMem;
GUI_SetBkColor(GUI_BLACK);

网友C:
哈哈,你用什么软件怎么扫的,能透露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你用什么软件怎么扫的,能透露一下么?

最常用的微信,支付宝就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