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界面切换卡死问题

楼主(2016-09-07):
用GUI_CreateDialogBox()生成了两个窗口  ,在每个窗口中分别设置一个BUTTON按钮,在回调函数中分别调用这两个函数  ,使这两个界面相互切换。但问题是点击BUTTON按钮切换几次页面之后就程序卡死啦(另一个任务LED灯也不亮啦),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谢谢解答。

网友:
应该不需要WM_DeleteWindow()这个函数。

按键抖动也要处理好,如果连续两次触发,这个回调函数会调用两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需要WM_DeleteWindow()这个函数。

按键抖动也要处理好,如果连续两次触发,这个回调函数会调用两次。

请问怎么处理按键抖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需要WM_DeleteWindow()这个函数。

按键抖动也要处理好,如果连续两次触发,这个回调函数会调用两次。

谢谢,问题解决啦。

网友(2019-07-04):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解决啦。

请问切换窗口卡顿是啥原因呢?我试过好多次,解决不了啊
                        case ID_BUTTON_8: //·µ»Ø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GUI_EndDialog(hWin, 1);
//                                  WM_DeleteWindow(pMsg->hWin);
                                        GUI_EndDialog(pMsg->hWin, 0);
//                                 GUI_Delay(200);
                                        tus_desktop();
                                        break;
                                }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解决啦。

老兄,问题咋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