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p_InitExtIO配置扩展IO的函数 求助

楼主(2016-09-07):
F429的好多代码初始化里面都有这个bsp_InitExtIO配置扩展IO的函数:

void bsp_InitExtIO(void)
{
    HC574_ConfigGPIO();
    HC574_ConfigFMC();

    /* 将V6开发板一些片选,LED口设置为高 */
    g_HC574 = (NRF24L01_CE | VS1053_XDCS | LED1 | LED2 | LED3 | LED4);
    HC574_PORT = g_HC574;    /* 写硬件端口,更改IO状态 */
}

其中HC574_ConfigGPIO();        //配置 32个DtatIO, 和 FMC_NWE, FMC_NOE, + SN74LV139的三个片选控制

    HC574_ConfigFMC();             //配置FMC并口访问时序

不理解这个HC574_ConfigFMC()函数是干什么用的,测试过上面两个函数去掉任意一个,LCD屏不能点亮,谁能给我讲解一下这个bsp_InitExtIO配置扩展IO的函数,谢谢!

网友:
这个是通过FMC总线实现IO口的扩展,都在片选NE2下。
很多程序都加上了,是因为这些都受扩展IO的控制

-----------------------------------------------------
特别是那个LED,很多程序都初始化LED了,如果没有用到这些引脚的功能,是不用初始化的。

网友:
lcd跟这个没有关系吧,背光单独io控制的,lcd接口也是直接rgb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