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TM32F429定时器时钟频率的问题

楼主(2016-09-08):
STM32F429,外部8M晶振,系统主频设置为168M,那么APB1和APB2的频率也随之变了么?TIM2~TIM14定时器的频率默认最高频率是45还是42??

网友:
APB1总线是主频的4分频,APB2是主频的2分频,比如主频是168MHz的话,APB1就是42MHz,APB2是被MHz。

楼主:
这岂不是和407频率一样了??如果这样配置,对429来说,白白浪费了一些主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岂不是和407频率一样了??如果这样配置,对429来说,白白浪费了一些主频。。。。。。。

是的。定时器的最高主频有些区别。
---------------------------------------------------

system_stm32f4xx.c 文件中 void SetSysClock(void) 函数对时钟的配置如下:

        HCLK = SYSCLK / 1     (AHB1Periph)
        PCLK2 = HCLK / 2      (APB2Periph)
        PCLK1 = HCLK / 4      (APB1Periph)

        因为APB1 prescaler != 1, 所以 APB1上的TIMxCLK = PCLK1 x 2 = SystemCoreClock / 2;         如果主频是168MHz,就是84MHz
        因为APB2 prescaler != 1, 所以 APB2上的TIMxCLK = PCLK2 x 2 = SystemCoreClock;              如果主频是168MHz,就是168MHz

        APB1 定时器有 TIM2, TIM3 ,TIM4, TIM5, TIM6, TIM6, TIM12, TIM13,TIM14
        APB2 定时器有 TIM1, TIM8 ,TIM9, TIM10, TIM11

楼主:
谢谢!回答很详细。。。。。彻底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