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freertos每次运行中断服务函数后都是从优先级最高的任务开始运行的吗

楼主(2016-09-09):
如果我有 Task1(优先级比Task2高),Task2(优先级比Task1低)。
我正在运行Task2的时候,有一个外部中断产生了,

1.等我处理完这个中断后,是不是开始运行Task1??

2.我可不可以改成处理完这个中断后 接着从Task2运行呢?

网友:
如果中断服务程序里面没有调用FreeRTOS的API函数,将Task1从挂起态或者阻塞态恢复,且调用了函数portYIELD_FROM_ISR,

是不会切换到Task1的。

楼主:
portYIELD_FROM_ISR()是强制任务切换呢。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如果中断服务程序里面没有调用 将Task1从挂起态或者阻塞态恢复的 API函数,也没有调用portYIELD_FROM_ISR,就不会切换到Task1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portYIELD_FROM_ISR()是强制任务切换呢。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如果中断服务程序里面没有调用 将Task1从挂起态或者阻塞态恢复的 API函数,也没有调用portYIELD_FROM_ISR,就不会切换到Task1对吗?

portYIELD_FROM_ISR()不是强制任务切换,是用来设置是否使能PendSV中断,你的高优先级任务就绪了执行PendSV中的任务切换才有意义,高优先级任务没有就绪还是退回原来的任务。
portYIELD_FROM_ISR函数是跟中断里面的API函数组合使用,任意找一个我们的中断例子,看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