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问stemwin怎样加载norflash中的字体

楼主(2016-09-11):
nor flash存放自己需要的汉字字库
stemwin怎样加载norflash中的汉字呢?

网友:
提供两种方法,一种是通过SD卡,U盘等方式加载到NOR Flash里面
1. 这里有个通过SD卡加载到NOR Flash的,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14

2.  通过JLINK下载: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9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供两种方法,一种是通过SD卡,U盘等方式加载到NOR Flash里面
1. 这里有个通过SD卡加载到NOR Flash的,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14

2.  通过JLINK下载: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93 (2016-09-12 0
谢谢 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供两种方法,一种是通过SD卡,U盘等方式加载到NOR Flash里面
1. 这里有个通过SD卡加载到NOR Flash的,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14

2.  通过JLINK下载: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93
已经可以从norflash加载显示了 但是为什么上面那行显示时后面有个黑块?下面显示的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可以从norflash加载显示了 但是为什么上面那行显示时后面有个黑块?下面显示的没问题

如果后面没有添加其他字符的话,应该不会有那个黑色区的。换个别的字体大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后面没有添加其他字符的话,应该不会有那个黑色区的。换个别的字体大小看看。

网友:
黑块解决了 那么怎样将unicode编码的汉子字符放入norflash中呢 并且emwin可以加载显示 必须要用XBF或SIF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块解决了 那么怎样将unicode编码的汉子字符放入norflash中呢 并且emwin可以加载显示 必须要用XBF或SIF吗

是的。加载方法跟GB编码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加载方法跟GB编码一样。

那么怎么用jlink下载呢。。。这两种格式jlink不支持下载 =,=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怎么用jlink下载呢。。。这两种格式jlink不支持下载 =,=

修改后缀为bin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后缀为bin就可以了。

这么简单啊。。。。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后缀为bin就可以了。

UCGUI不支持XBF格式的字体吗 难道我用的版本太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UCGUI不支持XBF格式的字体吗 难道我用的版本太老吗

在这里下载老版本的手册看下,应该是支持的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下载老版本的手册看下,应该是支持的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7

手册中有说支持XBF 但是3.9的版本中为什么源码中没有XBF相关的函数的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册中有说支持XBF 但是3.9的版本中为什么源码中没有XBF相关的函数的定义

网友:
估计你用的不完整,使用我这里的3.98版本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用的不完整,使用我这里的3.98版本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25

谢谢管理帮忙 SIF已经可以显示了  3.98的也没有 GUI.h没有XBF相关的定义 暂时先用SIF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管理帮忙 SIF已经可以显示了  3.98的也没有 GUI.h没有XBF相关的定义 暂时先用SIF了

好的,有一个能用就可以了。

楼主(2016-10-19):
引用 网友A:
好的,有一个能用就可以了。

SIF放在norflash里面还用加载到RAM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SIF放在norflash里面还用加载到RAM中吗

不需要,因为使用NOR Flash进行读取数据的话,可以像使用外部SRAM一样直接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因为使用NOR Flash进行读取数据的话,可以像使用外部SRAM一样直接读取。

但是当用SDRAM做显存的时候 norflash做字库的时候 为什么每一次切换界面屏幕就会闪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当用SDRAM做显存的时候 norflash做字库的时候 为什么每一次切换界面屏幕就会闪烁

网友:
估计是你的程序设计问题。使能窗口使用存储设备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