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式网络摄像头之VNC摄像头篇,摄像头数据下载速度提升至800-900KB/S,发个动态效果

楼主(2016-09-12):
当前使用的外部SRAM虚拟的显示屏,摄像头数据DMA到SRAM里面。用SDRAM的话,估计会更好些。
现在用的OV7670,使用RGB格式,每帧图片的数据量有些大320*240*2 = 150KB,700KB的速度,也就上传几帧数。
(速度还可以再加快,VNC要读取像素值,emWin的底层读取有点low,是一个点一个点读的)

===================================================================
这种需要大数据量,用STM32F7估计效果更好些,处理的过来,现在F407还是有些吃力,最明显的就是emWin要
DMA数据数据到SRAM,摄像头也要DMA数据到SRAM,而且网络还有访问SRAM来获取界面数据,F407有些应接不暇
有些忙不过来,效果就是显示界面的左侧一小部分有些错位。
如果仅仅是控制类的,用F407搞VNC是没有问题的。
静态的拍摄效果:

动态效果,简单的GIF格式编辑,GIF编辑软件将图像压缩了,所以显示不太清楚
另外就是错位问题,后面有精力的看看能否解决:

楼主:
重配置外部SRAM,错位问题解决了,速度再提升200KB/S,现在处于800-900KB/S。

网友:
放点程序出来啊,自个玩没啥意思啊

楼主:
(速度还可以再加快,VNC要读取像素值,emWin的底层读取有点low,是一个点一个点读的)

网友A(2017-02-28):
我做一个摄像头画面叠加字符的功能,方法是摄像头数据通过DMA传到BUFFER,然后在BUFFER里叠加字符后,再通过DMA传到LCD。也遇到了有时候像楼主一样左侧有错位的问题,请教楼主,是否能详细讲解下这什么原因?我摄像头画面这块没有用EMWIN,状态栏是用的emwin显示的。目前用emwin实时显示摄像头数据还不知道怎么弄。楼主是否能公开下源码参考下?

网友B(2022-02-21):
老哥,请教下win怎么读取vnc像素值并绘制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请教下win怎么读取vnc像素值并绘制出来

这个是SEEGER现成的上位机软件做的,第3方也有很多VNC软件,可以直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