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429片上FLASH存储次数

楼主(2016-09-15):
项目中要存储一些突发事件记录,打算用片上FLASH来存储,一天至少得写个几次吧,担心如此反复的解锁FLASH,写FLASH,上锁FLASH会不会对FLASH寿命造成影响?比如坏块之类的?

网友:
内部FLASH没有坏块问题,写的次数不多可以用的。不过能用外部的,当然是最保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FLASH没有坏块问题,写的次数不多可以用的。不过能用外部的,当然是最保险的。

刚看了一下芯片手册,有这么一句话“在对 STM32F4xx 的 Flash 执行写入或擦除操作期间,任何读取 Flash 的尝试都会导致总线阻塞。只有在完成编程操作后,才能正确处理读操作。这意味着,写/擦除操作进行期间不能从 Flash 中执行代码或数据获取操作”,是不是说在写FLASH的时候程序不能响应中断吗?那是不是每次向FLASH中写数据前都要关闭系统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看了一下芯片手册,有这么一句话“在对 STM32F4xx 的 Flash 执行写入或擦除操作期间,任何读取 Flash 的尝试都会导致总线阻塞。只有在完成编程操作后,才能正确处理读操作。这意味着,写/擦除操作进行期间不能从 Flash 中执行代码或数据获取操作”,是不是说在写FLASH的时候程 ..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难怪测试过程中发现写入的速度快时程序会莫名的死机呢,这样的话还是乖乖用外挂的FLASH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