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上位机] win32应用禁止改变窗口大小方法

楼主(2016-09-16):
(无正文)

网友:
什么时候对Windows编程有兴趣了?
要禁止改变窗口大小的方法有很多,去掉WS_THICKFRAME只能禁止调整边框,但是不能阻止用户点击最大化按钮。
要禁止用户对窗口尺寸进行调整可以处理WM_WINDOWPOSCHANGING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时候对Windows编程有兴趣了?
要禁止改变窗口大小的方法有很多,去掉WS_THICKFRAME只能禁止调整边框,但是不能阻止用户点击最大化按钮。
要禁止用户对窗口尺寸进行调整可以处理WM_WINDOWPOSCHANGING消息。
谢谢指出,做的时候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后来改成了

楼主:
修改成这样了。
  hWndMain = CreateWindow("GUIApplication", "Designed by Eric2013",
                          (WS_OVERLAPPEDWINDOW &~ WS_MAXIMIZEBOX)^WS_THICKFRAME | WS_CLIPCHILDREN | WS_VISIBLE ,
                          0, 0,
                          800 + GetSystemMetrics(SM_CXSIZEFRAME) * 2 - 10,
                          480 + GetSystemMetrics(SM_CYSIZEFRAME) * 2 + GetSystemMetrics(SM_CYCAPTION) -10,
                          NULL, NULL, hInstance, NU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