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上位机] 模拟器出现错误: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_InitCommonControlsEx@4的解决

楼主(2016-09-17):
首先出现这个错误是因为,调用了头文件#include <commctrl.h>的函数了,所有要把包含这个头文件的DLL添加进来

网友:
VC的话可以这么用,在C/CPP文件内单独一行(一般是在文件开头)输入下面内容:
#pragma comment(lib, "comctl32.lib")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的话可以这么用,在C/CPP文件内单独一行(一般是在文件开头)输入下面内容:
#pragma comment(lib, "comctl32.lib")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