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JLINK无法下载解决思路以及常见问题整理

楼主(2016-09-17):
使用MDK,IAR或者J-Flash给经常会出现无法下载的情况,对于初学者来说,的确比较头疼,本帖提供些解决思路,
随着以后客户遇到相关问题了,再慢慢整理完善此贴。
===============================================================
1. 以后自己做工程项目,MDK和IAR最好安装到系统盘,C盘,绝对不可以有中文。而且制作的工程例子存放路径强烈
    建议不要有中文,防止不必要的麻烦,我们开发板的例子带中文是为了方便用户看。
    对于初学者来说,先把上面的两个习惯养成了,好的习惯能够让你少走很多弯路。
2.  搞明白JLINK固件,JLINK驱动和JLINK硬件版本之间的关系,以及固件升级方法 ,初学者容易在这些问题上面犯迷糊。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896
3.  MDK的问题汇总里面也有JLINK部分,要了解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53
4.  JLNIK出现无法下载的解决思路
     a. 先检查JLINK的灯是否常亮,常亮表示正常
     b. 检查这个是否识别出来了,板子已经上电的时候检查,如果识别出来了,说明JLINK,JLINK排线,JLINK的USB线都没问题。
      c. 尝试降低JLINK速度看看,设置这个
      d.  如果还有问题,那就只能排查了,排查JLINK,排查板子和MDK下载软件,每个选项都替换一次进行测试

网友(2021-10-18):
正在使用此方法排错。

网友(2021-11-26):
发一个现象,V6如果出现此种情况 可能是电力不足的原因。  我用USB接口从 USB_HUB(7合1)引出来电源,发现连接不上JLINK。 后续用土鳖黑电源就没任何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