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 STlink下载出现错误: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00H

楼主(2016-09-17):
这个错误是STLINK特有的:

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将工程放在桌面路径,工程路径不要有中文,重新编译下载就可以了。

补充:下载算法选择的不对,也会出现这个错误,特别注意。芯片一定要选择对应的下载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夸夸其谈。

毫不夸张,绝逼是渣渣的STLINK造成的,三个客户遇到这种问题,用我的方法全部解决。

网友(2017-03-06):
我试过了,我的板子烧录128k的以内程序能运行没问题,从8020000以后就全部是ff只能读写就出错,估计是扇区坏了,没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了,我的板子烧录128k的以内程序能运行没问题,从8020000以后就全部是ff只能读写就出错,估计是扇区坏了,没救了

这个的确有些奇怪了。

楼主(2018-06-25):
补充:下载算法选择的不对,也会出现这个错误,特别注意。芯片一定要选择对应的下载算法。

网友(2020-09-02):
这个好像不是STLink特有的,Jlink的SWD模式下也会出现,网上好多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没有比较好用的解决方案

网友:
看控制台信息,这个是发生在flash verify的过程中。 有可能是算法错了,有可能是flash设定了读保护什么的。

网友(2023-02-17):
引用 楼主:
毫不夸张,绝逼是渣渣的STLINK造成的,三个客户遇到这种问题,用我的方法全部解决。

这个应该是ST-Link的问题,测试了ST-link和正点原子的DAP,发现都有这个问题。之前看网上说有可能是碰到了阉割版的DAP,所以又用安富莱H7-TOOL地DAP烧录了一下,就很丝滑地烧录进去了,而且勾选了verif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