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 V4,V5和V6板子使用STlink简单说明

楼主(2016-09-17):
第1步:在云盘下载STLINK的驱动,安装到电脑上,最好安装到系统盘,C盘,切不可有中文路径。
             链接:http://pan.baidu.com/s/1i5KvAZF  密码:1ji6
========================================
第2步:安装了驱动后,就可以把STLINK插到电脑的USB口上了,如果驱动没有安装成功,STLINK灯会一直闪烁
            STLINK上的灯不闪烁了,说明安装成功了,可以在电脑端的硬件设备管理看看是否成功驱动。 一定要先
            安装驱动,然后才可以插上STlink。

如果用户有这种的STLINK,可以使用我们开发板附送的转接板,接上即可:

========================================
第3步:默认V4,V5和V6板子的MDK和IAR版本都是默认的JLINK驱动,对于MDK,修改如下两个地方:

修改地方一:

修改地方二:

修改好后,全编译,然后就可以下载了。

网友A(2018-08-06):
IAR该怎么修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R该怎么修改呢?

1、
2、
3、

网友A:
谢谢大佬的亲自回复!
顺便问一下:为何现在店里只有ST-Link而不卖J-link了?教程里面都是J-link,新手的话总归更倾向于和教材保持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佬的亲自回复!
顺便问一下:为何现在店里只有ST-Link而不卖J-link了?教程里面都是J-link,新手的 ...

这个涉及到一个血泪史,之前JLINK在国内查盗版问题,淘宝的处罚非常严重。

所以已经不卖JLIN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