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emwin的列表框怎样增加汉字

楼主(2016-09-18):
emwin的列表框怎样增加汉字
只会增加英文与数字。

网友:
先添加汉字字库,然后调用函数EDIT_SetFont设置使用汉字字体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添加汉字字库,然后调用函数EDIT_SetFont设置使用汉字字体就可以了

网友:
好的   我试试

楼主: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GUI_ID_LISTBOX0);
       LISTBOX_SetMulti(hItem,0);
       LISTBOX_SetFont(hItem, &GUI_FontHZ16);
       LISTBOX_SetAutoScrollV(hItem,1);
       LISTBOX_AddString(hItem,"江西-");
这样就好了,谢谢eric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