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设置后,不能显示控件

楼主(2016-09-18):
万能的坛主大神你好,emwin5.22中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设置后,创建的控件不能显示出来,如果不设置这个函数,
是可以正常显示的,小弟新手,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请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
不要沉哪,自个顶一下,哪位兄弟遇到过这种情况不?

网友:
emWin的动态内存是用的内部SRAM,还是用的外部SRAM,使能这个函数的话,会使能窗口使用内存设备,也就是大量使用emWin动态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Win的动态内存是用的内部SRAM,还是用的外部SRAM,使能这个函数的话,会使能窗口使用内存设备,也就是大量使用emWin动态内存。

使用的是内部SRAM的,40K字节开了,就加了一个小控件,应该还是够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的是内部SRAM的,40K字节开了,就加了一个小控件,应该还是够用吧?

够了,难道是移植的有问题,你现在emWin的移植是用的通用驱动还是官方提供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够了,难道是移植的有问题,你现在emWin的移植是用的通用驱动还是官方提供的驱动。

驱动是自已按EMWIN框架写的一个,这个使用存储设备还跟驱动有关么?

网友:
我是遇到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设置后切换窗口时变卡了(有明显的拉窗效果),没加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都好的。我GUI_SUPPORT_MEMDEV是打开的,内存也分配足够大了。这是什么问题呢?还请坛主有空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遇到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设置后切换窗口时变卡了(有明显的拉窗效果),没加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都好的。我GUI_SUPPORT_MEMDEV是打开的,内存也分配足够大了。这是什么问题呢?还请坛主有空帮忙看看,谢谢!

我在无RTOS版中开启这个标志是可以的,在窗口回调中重绘控件,没有问题,现在用的freertos,不知道为啥 不行,因为屏不一样了,哪天看用另一个板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是自已按EMWIN框架写的一个,这个使用存储设备还跟驱动有关么?

如果是通用的移植方式,可以进行排查的,像我们的emWin例子都是做了一个宏定义,用来设置优化或禁止优化,禁止优化的时候就是仅使用打点和读点函数实现emWin的底层操作,进而可以有效的排查底层函数问题。

楼主:
嗯,到时侯换个屏试一下,这个屏接口是SPI的

内容来自[短消息]

网友(2017-10-19):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似乎遇到了相似的问题,可以贴一下你的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