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GUI_BMP_DrawEx只能显示32位色BMP图片吗??

楼主(2016-09-19):
将BMP图片放在SD卡中,通过文件系统读出,使用GUI_BMP_DrawEx函数显示时,32位色BMP图片可以显示,24位色就不行,是不是GUI_BMP_DrawEx只能显示32位色BMP格式图片吗?要是24位色或者16位色怎么显示呢??

网友:
没有限制,当前任意格式的BMP都可以正常显示。

楼主:
那为什么我放24位色BMP无法显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为什么我放24位色BMP无法显示呢??

应该是你的程序有问题,或者移植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