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请教】基于FreeRTOS的驱动设计

楼主(2016-09-19):
关于基于FreeRTOS的驱动设计,大家在做的时候是怎么实现的呢?比如说:
1、两个任务都需要使用同一个串口通信,在串口收发数据时该怎么处理呢?在串口收发数据时给调度器上锁?

网友:
发送的的话,要做个互斥,接收的话,可以做个消息队列,接收到数据后到放到消息队列里面,两个任务都从消息队列读取数据就行。

网友:
发送 和接受都可以用消息队列。串口任务都从队列里取数据处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