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求一个PC上的环境,可以做简单的C语言练习或验证

楼主(2016-09-20):
如题,请问PC上有什么简单的编程环境可以练习C语言或平时可以做一下验证。
谢谢。

网友:
超级精简版VC6.0就行,简单又方便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2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级精简版VC6.0就行,简单又方便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28

哈,多谢。

楼主:
,还是跑不起来,新建工程就会挂掉,win7 64bit.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跑不起来,新建工程就会挂掉,win7 64bit.

我的就是WIN7 64bit,很好用。。
估计跟你的电脑上那个软件的兼容有问题,又或者你的win7系统有问题。

网友(2020-08-06):
可以试试使用GCC的CodeBlocks、Dev-C++等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