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 任务之间资源共享问题请教

楼主(2016-09-21):
假如有四个任务 A B C D ,任务A 任务B共用一些全局变量   任务B和任务C共用一些全局变量  任务C和任务D共用一些全局变量 。  要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可以创建3个互斥信号量  任务A任务B之间使用一个 任务B和任务C之间使用一个 任务C和任务D之间使用一个
或者用3个邮箱
如果这样可以  会不会导致任务A死了 无法发送互斥信号量  导致任务B死了 然后任务C 任务D都死了!

网友:
全局变量是线程安全最大的毒瘤,现在起要努力改变使用全局变量的习惯。
1.  改用消息队列,消息邮箱的方式实现。
2. 调度锁,开关中断,临界区等
3. 如果只有一个任务写此变量,其它任务是读的话,定义的的时候将这个变量定义为volatile类型。

楼主:
你说的我能理解 ,但是有时候 任务之间变量很少 假如只有一个  我习惯性的都是用关中断或者关调度  因为我认为变量少的时候 这样是最有效率的  但是这样感觉没有对操作系统充分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局变量是线程安全最大的毒瘤,现在起要努力改变使用全局变量的习惯。
1.  改用消息队列,消息邮箱的方式实现。
2. 调度锁,开关中断,临界区等
3. 如果只有一个任务写此变量,其它任务是读的话,定义的的时候将这个变量定义为volatile类型。

你说的我能理解 ,但是有时候 任务之间变量很少 假如只有一个  我习惯性的都是用关中断或者关调度  因为我认为变量少的时候 这样是最有效率的  但是这样感觉没有对操作系统充分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