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干货分享】对话框或者窗口上面任意绘制2D图形的方法,不限制在回调函数WM_PAINT消

楼主(2016-09-21):
经常会有网友问这方面的问题,在回调函数的WM_PAINT消息里面绘制非常的不方便,而且不方便更新。
而且为什么可以在桌面窗口上面能够任意绘制,而新创建的窗口就不行。对于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函数
WM_SelectWindow。
=======================================
比如我们要在窗口上面绘制一个梯度图形实现方法如下:
又比如在对话框回调函数的按钮消息里面绘制实现方法如下:

显示效果如下:

========================================
分析总结:
1.  系统上电后,默认2D图形可以绘制的窗口就是桌面窗口,所以可以直接在桌面窗口上面绘制。
2.  在WM_PAINT消息里面能够绘制也是因为在系统在进入WM_PAINT消息前已经通过函数WM_SelectWindow进行了选择。
3.  最后一条,这个非常重要,这种2D图形的绘制方式不支持自带重绘,如果用户拖动窗口或者这部分区域被其它窗口覆盖了
     它不会进行自动重绘的,这个得用户自己去维护重绘。所以,一般情况下还是建议在WM_PAINT消息里面做2D图形绘制。

网友(2016-11-11):
重绘的图形会被控件给覆盖住

网友A(2021-12-04):
数值显示函数也是这样 ,默认只能在桌面窗口显示,是不是也可以采取这种方法,在任意窗口上直接显示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值显示函数也是这样 ,默认只能在桌面窗口显示,是不是也可以采取这种方法,在任意窗口上直接显示数值?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