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创建任务 传递参数碰到的问题,请大家注意

楼主(2016-09-24):
uint8_t   a0;
uint8_t   a1;
uint8_t   a2;

xTaskCreate(    AppTaskA,             /* Pointer to the function that implements the task.              */
            "App Task A",        /* Text name for the task.  This is to facilitate debugging only. */
            AppTaskAStk,         /* Stack depth in words.                                          */
            (void *)&a0,
            APP_CFG_TASK_A_PRIO, /* This task will run at priority 1.                              */
            xHandleA);

创建任务时如果 要传递a0的值,以上程序是有问题的。  要吧a0 定义成 uint32_t 类型

网友:
没问题,读取的时候,你读取一个字节就可以了,不会有问题,之所以定义成void类型,就是为了不限制变量类型。

楼主:
嗯。我读的时候按4字节来读了,所以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我读的时候按4字节来读了,所以出问题

依然感谢楼主分享,大家可以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