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使用emWin时,MP3怎样读取一首歌的播放总时间

楼主(2016-09-24):
请问一下,做MP3时怎样读取一首歌的播放总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MP3的标签里面获取。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34

我想做一个stemwin的mp3,不用UC/OS请问能不能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做一个stemwin的mp3,不用UC/OS请问能不能实现?

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

这句话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

eric2013有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我用EMWIN设置了一个对话框,
hWinmusic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Music,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Music), _cbDialogMusic, WM_HBKWIN, 0, 0);
需要while(1)
{
GUI_Delay(100);不断地重绘它。
}
我参考了安福莱的MP3播放程序,需放在while(1)
然后,现象是,要么是打开emwin对话框,要么是播放音乐,不能同步了,是不是我哪里设置的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时间点旺:

eric2013有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我用EMWIN设置了一个对话框,
hWinmusic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Music,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Music), _cbDialogMusic, WM_HBKWIN, 0, 0);
需要while(1)
{
.......
eric2013有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我用EMWIN设置了一个对话框,
hWinmusic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Music,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Music), _cbDialogMusic, WM_HBKWIN, 0, 0);
需要while(1)
{
GUI_Delay(100);不断地重绘它。
}
我参考了安福莱的MP3播放程序,需放在while(1)
然后,现象是,要么是打开emwin对话框,要么是播放音乐,不能同步了,是不是我哪里设置的不好。

网友:
直接使用emWin的2D函数进行绘制,不使用对话框了,这样随意些,也简单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