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请问下例程我用keil 5怎么打开?

楼主(2016-09-24):
    例程应该是keil 4建立的 。我使用5.14版本,打开的时候要求导入pack,但是死活也搞不好。

机子上的keil已经事先装好pack的。可以正常使用。  求教大家了

网友:
使用这个帖子里面的例子,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658
另外MDK5.14就不要用了,使用MDK5,用就用最新版本的,上当前最新的MDK5.21a,当然,使用MDK5/14也是没有问题的。
打开后选择这个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