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窗口重绘问题

楼主(2016-09-24):
突然好像遇到个难题了。要实现这样的功能:
1.在P0页面内有一个DROPDOWN,用来显示某种模式,并且能进行选择,做为一个参数运行。
2.在另一P1页面内也有一个这样的参数设置项,也用DROPDOWN实现。且和P0页面内的要同步
   P1页面呢,是从P0页面经过2,3个页面的跳转到P1内进行设置。
现在的问题是,在初始化时,很好办,直接在WM_INIT_DIALOG消息处理里面对DROPDOWN进行设置。
但是,在运行过程中需要修改设置时就不知道要怎么实现了。
比如,在P0页面内修改了DROPDOWN的选择项,怎么在P1页面内对其进行同步呢?
在P1的WM_PAINT消息内进行更新么?好像这样不行。
同样,在P1内设置DROPDWON,如何更新P0内的显示呢
在P1页面内设置完成后,从P1返回到P0页面内,P0页面的内容是怎么进行重新显示的呢?

网友:
相互之间发送自定义消息,在自定义消息里面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互之间发送自定义消息,在自定义消息里面设置。

设置不成问题呀,变量值能改变
关键是在页面上的显示不会更新啊

在P1页面内修改了设置,变量值变化了。
但是返回P0页面时,并没有更新显示。
所以,才要问这个返回原来的页面时,原来的页面是怎么样显示出来 的
是emwin内部调用WM_PAIN重绘出来的?

其实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在配置了GUIConf里面的最大内存后,
是不是会存在创建页面过多而崩溃或是不能创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置不成问题呀,变量值能改变
关键是在页面上的显示不会更新啊

在P1页面内修改了设置,变量值变化了。

网友:
你可以这么做   在P1中修改过DROPDOWN后 向P0中发送个自定义消息 比如WM_REDROPDOWN    然后,在这个消息里面对P0中的DROPDOWN重新进行DropDownSetSel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