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共地问题

楼主(2016-09-25):
需要的负载较多,用一个ARM板子供电不够,那么用一个5V的开关电源直接和ARM板子共地可不可以啊?要是不可以那应该需要什么样的保护措施啊? 谢谢。

网友:
没有太明白楼主的意思,直接开关电源给ARM供电就可以的,你的ARM板子还有其他的供电方式? 是指的两个一起用吗

网友:
用零欧姆电阻共地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太明白楼主的意思,直接开关电源给ARM供电就可以的,你的ARM板子还有其他的供电方式? 是指的两个一起用吗

是5V的开关电源和ARM板子(3.3V的)一起用(两个地接在一起)。开关电源接较多的负载,这样由于共地原因会不会对ARM板子产生影响。是不是还需要在两个地之间加保护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