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Temwin的实现MP3问题

楼主(2016-09-25):
GUI做MP3时,因为用GUI做MP3界面时,创建对话框时,需在while(1)
{GUI_Delay(10)}循坏调用,而MP3播放音乐时也需在while(1)中循坏调用,
所以我就出现了这种情况,要么调用GUI显示MP3界面,要么就是播放音乐程序,
file:///C:\Users\Documents\Tencent Files\1068076162\Image\C2C\8(Q9BM)IY[T5_%Z@4}{3[C3.png

网友:
简单点,你裸机时怎么实现的,使用GUI还怎么实现,只是绘图的时候用GUI的API函数绘制即可,如果你需要在对话框上面刷新频谱等之类的,GUI_Delay是需要调用用的。直接使用emWin的2D图形函数绘制就不需要调用GUI_Delay了,也比较直接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你裸机时怎么实现的,使用GUI还怎么实现,只是绘图的时候用GUI的API函数绘制即可,如果你需要在对话框上面刷新频谱等之类的,GUI_Delay是不需要调用用的。直接使用emWin的2D图形函数绘制是最方便的。

网友:
恩恩,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