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KEIL和SEGGER都升级了Cortex-M系列内核出现硬件异常时原因分析笔记,支持GCC,IAR和

楼主(2016-09-27):
说明:
1.  MDK的硬件异常分析主要是通过MDK调试状态进行分析的。
     文档下载
2.  SEGGER做的比较全面,支持GCC,IAR和MDK。
    文档下载:
    代码下载:
==============================
SEGGER

MDK

网友(2019-07-16):
感谢大佬的无私奉献!

网友A(2019-09-02):
感谢硬汉大佬的分享。。
在这里我有个问题不解。。我的平台是MDK。
我看pdf手册好像可以用:直接修改HardFault_Handler的方式: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int _Continue;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Hard Fault excep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Hard Fault exception occurs */
        _Continue = 0u;
        while (_Continue == 0u) {
        }
}
然后调试的时候,修改_Continue的值,也可以跳出HardFault_Handler 定位到出错的地方,
那么还有必要再移植一个 SEGGER的 HardFaultHandler 吗?前面的方式已经可以达到目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硬汉大佬的分享。。
在这里我有个问题不解。。我的平台是MDK。
我看pdf手册好像可以用:直接修改Hard ...

对,这就不需要了

网友B(2019-11-15):
我程序产生了一个硬错误,我将硬错误中断服务函数按照这样改没效果呀,还是一直死在硬错误中断里面。是哪里改的不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程序产生了一个硬错误,我将硬错误中断服务函数按照这样改没效果呀,还是一直死在硬错误中断里面。是哪里 ...

如果是MDK的裸机程序,直接使用这个帖子里面的方案吧,还省事些

MDK快速定位硬件异常位置方法,调用show caller code即可快速锁定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4364&fromuid=58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硬汉大佬的分享。。
在这里我有个问题不解。。我的平台是MDK。
我看pdf手册好像可以用:直接修改Hard ...

请问这个用法怎么用啊,pdf能分享吗

网友C(2020-02-02):
...咨询下,void HardFaultHandler_C(void) ;
__asm void HardFault(void)
{
        tst  LR, #4 ;
        ite    EQ ;
        mrseq  R0, MSP           ;// Stacking was using MSP.
        mrsne  R0, PSP           ;// Stacking was using PSP.
        IMPORT HardFaultHandler_C
        b      HardFaultHandler_C  ;// Stack pointer passed through R0.

}

void HardFaultHandler_C(void)
{
        printf("aa");
}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HardFault();
}

IMPORT 后面的函数必须是_C结尾? 规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咨询下,void HardFaultHandler_C(void) ;
__asm void HardFault(void)
{

这么调用不是更简单。

网友(2020-08-10):
硬件异常

网友(2020-10-18):
感谢感谢,最近重新学习一下

网友(2024-04-06):
M7可以用么

楼主:
可以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感谢硬汉大佬的分享。。
在这里我有个问题不解。。我的平台是MDK。
我看pdf手册好像可以用:直接修改Hard ...

调试的时候,怎么修改_Continue的值

网友(2025-04-28):
引用 网友D:
调试的时候,怎么修改_Continue的值

watch  或者 memory 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