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画了个LCD的FSMC接口,显示不正常呢

楼主(2016-09-27):
又来请教大神啦!
我买了个裸屏,ILI9341驱动器的,按照它的排线定义画了个裸屏跟STM32的FSMC接口,不就是拉线嘛,可就出问题了。。。
现象:
我想画个蓝色填充的矩形,屏幕在对应位置显示一个白色的框,也模模糊糊的;
如果读取里面一个像素的颜色,应该是蓝色的,但是返回值是0。
我检查了没有虚焊啊。。。程序是没有问题的,已经在开发板上检验过了。
我怀疑:
1、从现象中可以看到,地址貌似是对的,数据有问题。是不是PCB布线时,数据线的长短会有影响?导致数据传输时间长短不同?我这个板子一共才10cm x 10cm。。。
2、屏幕管教与插座续接。。。??

硬汉哥知道这是咋回事吗?给点儿查错建议吧!万分感谢!!

楼主:
我自己的问题。。。有地方短路了。。。

网友:
不好意思啊,楼主,刚注意到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