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上位机编程] ReadFile与HID compliant device(自定义HID的设备驱动)通讯有时超

楼主(2016-09-29):
用VC Readfile 异步方式去读取一个自定义HID设备(HID设备使用的是Windows自带的驱动 即 HID compliant device设备驱动)上传上来的数据。
传输过程中偶尔会出现通讯超时现象,特别指出的是!经过测试!在Readfile前加Sleep(*)延时时间越长,这种读超时的情况出现的就越少。不加Sleep(*)延时,读超时的情况就会出现的越多。几百次正确读取后,可能就会出现一次读超时。超时的时候后台使用bus Hound抓取数据发现,下位机是正常把数据发送给了PC端。有没有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MDK安装目录里面有一个HID的上位机例子,测试过一次,还行,用的VS2010编译的。库是winusb

楼主:
少量数据时确实没什么问题,进行大量数据传输时偶尔会通信超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少量数据时确实没什么问题,进行大量数据传输时偶尔会通信超时。

应该是你的设计有问题,看看怎么解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