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创建两个WM_CreateWindowAsChild , 子窗口有背景色如何清除

楼主(2016-09-29):
menu_para.hWinIndex = WM_CreateWindowAsChild(
        0,
        0,
        480,
        272,
        WM_HBKWIN, WM_CF_SHOW | WM_CF_MEMDEV, _cbWindow, 5);

    WM_CreateWindowAsChild(0,
        100,
        480,
        100,
        menu_para.hWinIndex,
        WM_CF_SHOW | WM_CF_MEMDEV | WM_CF_MOTION_X,
        _cbWindow1,
        );

static void _cbWindow(WM_MESSAGE * pMsg) {
    GUI_MEMDEV_Handle   hMemOld;
    static     WM_HTIMER hTimerTime;
    static     unsigned char ss;
    WM_HWIN             hWin;
    int        xSize, xStart;
    int        ySize, yStart;
    hWin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DELETE:

        break;
    case WM_TOUCH:

        break;
    case WM_MOVE:

        break;
    case WM_TIMER:

        break;
    case WM_MOTION:

        break;
    case WM_CREATE:

        break;
    case WM_PAINT:

        GUI_SetColor(GUI_RED);
        GUI_FillRect(0, 0, menu_para.xSizeWin, menu_para.ySizeWin);
        break;
    }
}

static void _cbWindow1(WM_MESSAGE * pMsg) {
    GUI_MEMDEV_Handle   hMemOld;
    static     WM_HTIMER hTimerTime;
    static     unsigned char ss, tt=0;
    WM_HWIN             hWin;
    int        xSize, xStart;
    int        ySize, yStart;
    unsigned char i;
    hWin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CREATE:
        break;
    case WM_DELETE:
        break;
    case WM_TOUCH:

        break;
    case WM_MOVE:

        break;
    case WM_TIMER:

        break;
    case WM_MOTION:

        break;

    case WM_PAINT:
        GUI_Clear();
        GUI_DispStringAt("SDDFSDF", 10, 10);
        break;
}

在父窗口背景为红色, 子窗口想建一下背景色为透明的, 在上面贴按键, 没想到没有办法创建透时的背景色,请帮忙看看哪里有问题。

楼主:
加上WM_SetHasTrans函数后就可以了,不知对不对

网友:
子窗口的WM_PAINT消息里面调用alpha设置函数

GUI_SetAlpha(0x80);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Clear();
GUI_DispStringAt("SDDFSDF", 10, 10);
GUI_SetAlpha(0);

试试看

楼主:
谢谢,测试过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测试过了,不行!

把你完整的测试代码发出来下,我给你测试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