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Stm32的DAC性能有缺憾

楼主(2016-09-30):
在使用stm32f103和407的内部DAC时,发现了遗憾的地方。
ST的这个DAC线性度不好,一致性也不好。
同一批次的芯片,使用DAC产生10k或者5K正弦波,每周期100点数据,更新频率设置为1MHz或者500K,产生谐波和幅值不是足够精确,每一片的芯片的谐波和幅值都有略微的差别。

DAC在打开buffer或者关闭的时候,输出特性也有区别。 硬件设计上已经在DAC的输出加了精密运放做阻抗隔离,理论上buffer的关闭与否,不应该产生差别的。

可能这种模数的功能模块,不是ST的优势所在。

网友:
的确是这样的,F1系列还好些,但是频率不能太高,F407要差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是这样的,F1系列还好些,但是频率不能太高,F407要差些。

F407的还要差啊。。。。。。

有没有什么改善和修正措施?

网友:
引用 网友B:
F407的还要差啊。。。。。。

有没有什么改善和修正措施?

用外置的,F407使用了LCD显示屏后,刷屏的时候对ADC影响较大,相比起来F1系列还算不错的,F3系列我没有用过,据说ADC这块还稍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