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老师,我在使用储存设备绘制时,LCD屏幕右边的一部分没有显示出来

楼主(2016-09-30):
我的屏幕是320*240的,我在自动储存设备里面画的指针,前两个正常,第三个只显示了一点,而且我没有创建储存设备

网友:
这个的确有些奇怪哦,看你的程序没啥问题

这个设置抗锯齿因子GUI_AA_SetFactor(4);    是否跟你的MAG大小一样,还有就是
GUI_AA_EnableHiRes();
GUI_AA_SetFactor(MAG);
调用一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的确有些奇怪哦,看你的程序没啥问题

这个设置抗锯齿因子GUI_AA_SetFactor(4);    是否跟你的MAG大小一样,还有就是
GUI_AA_EnableHiRes();
GUI_AA_SetFactor(MAG);
老师我找到问题了,是在移植的时候,这两个定义反了,所有在使用GUI的库函数自己判断设备尺寸的时候,出错了,实际X有320,我之前错误的设置就只有240,所有后面一部分就不能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