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移植中遇到的问题,求懂的朋友指导下

楼主(2016-10-03):
新手上路,刚开始学FreeRTOS。

按照安富莱的STM32F103 移植FreeRTOS教程(第35页)操作,移植中遇到如下问题

在FreeRTOSConfig.h文件最后添加如上叙述的几行宏定义后,编译会告错

将其注释掉的话,程序又没法正常运行(LED全都不亮)。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吧,我这几天也在学习freertos,已经按照教程移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有问题吧,我这几天也在学习freertos,已经按照教程移植好了

你是什么板子?

楼主:
搜索了网上众多的指导后,问题已经解决。
按照安富莱的移植教程完成前面3步(到32页)后,第4步在 startup_stm32f10x_hd.s 文件(我使用的是STM32F103VET6,开发板是别家的)修改相关的启动代码,修改如下:

修改完成后 在main.c文件下在包含相关的头文件,移植就完成了。

后面创建任务的过程,继续参照安富莱的教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搜索了网上众多的指导后,问题已经解决。
按照安富莱的移植教程完成前面3步(到32页)后,第4步在 startup_stm32f10x_hd.s 文件(我使用的是STM32F103VET6,开发板是别家的)修改相关的启动代码,修改如下:

网友:
这种修改启动代码的方式太麻烦了,仅添加教程中的三个宏定义即可。

网友:
新手,我也是报同样的错误。按你的方法编译通过后,创建任务时,只能到一个任务,其他任务都不会去执行。请问有遇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手,我也是报同样的错误。按你的方法编译通过后,创建任务时,只能到一个任务,其他任务都不会去执行。请问有遇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
把你遇到同样错误的原始工程发出来看看,我看看你们是那一步弄错了。

初步估计是你的stm32f10x_it.c文件里面重复和port.C文件里面重复定义SVC,PendSV和Systick中断了,楼主的问题也是这个问题,
把你在其它文件里面定义这三个中断函数全部删掉。
再次我特别强调下,我在教程的这里已经强调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你遇到同样错误的原始工程发出来看看,我看看你们是那一步弄错了。

初步估计是你的stm32f10x_it.c文件里面重复和port.C文件里面重复定义SVC,PendSV和Systick中断了,楼主的问题也是这个问题,
把你在其它文件里面定义这三个中断函数全部删掉。

网友:
好的 我看了这三个系统中断我已屏蔽掉了。但还是不能在任务间调度。麻烦帮忙看看。非常感谢!
链接:http://pan.baidu.com/s/1nvLI5nj 密码:dlui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 我看了这三个系统中断我已屏蔽掉了。但还是不能在任务间调度。麻烦帮忙看看。非常感谢!
链接:http://pan.baidu.com/s/1nvLI5nj 密码:dlui

我看了下你的工程,你的任务编写有问题,你所创建的所有任务里面都没有释放CPU权限的API函数
也是说高优先级任务会一直占用着,比如这两个任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了下你的工程,你的任务编写有问题,你所创建的所有任务里面都没有释放CPU权限的API函数
也是说高优先级任务会一直占用着,比如这两个任务,

网友:
那应该怎么释放CPU权限?加延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应该怎么释放CPU权限?加延时吗?

对,加延迟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加延迟就行。

我尝试各个任务都加延时后,是可以在任务间切换了。但每个任务只能调用一次。看调试,一直停留在prvCheckTasksWaitingTermination()这里,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尝试各个任务都加延时后,是可以在任务间切换了。但每个任务只能调用一次。看调试,一直停留在prvCheckTasksWaitingTermination()这里,这是怎么回事?

先仅创建一个任务,里面简单的加一个LED闪烁,看看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