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关于 STM32F103 实现串口打印调试 的疑问

楼主(2016-10-04):
最近按照安富莱FreeRTOS教程学习,在串口打印调试章节有些弄不明白,请知道的朋友指点下。下面是问题

图中红色选框中的两个宏定义有什么作用? 在什么地方被运用到?

网友:
下载我们配套的例子和相应章节的教程,看下,然后MDK全工程检索这个变量。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6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我们配套的例子和相应章节的教程,看下,然后MDK全工程检索这个变量。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658

50us定时产生中断的最终目的是用于计算任务的使用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us定时产生中断的最终目的是用于计算任务的使用率吗?

不好意思啊,没有及时回复你
------
通过一个精度高于systick的定时器来实现计数功能,在切换进一个任务,切换出一个统计这段过程的统计此任务的执行时间计数值。每个任务的执行时间统计都是这样的,以你创建的定时器为时间基准进行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