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FreeRTOS 抢占式调度 ??

楼主(2016-10-04):
file:///
   请教下关于 这个

这个里面的时间片调度与抢占式调度,

只看到了具体的时间片调度的历程说明,没有看到抢占式调度的历程说明,是不是只需要把

file:///

这个定义改成 0 就可以了( 改成0后就是 抢占式调度了 )

其他的还有没有需要做修改的地方啊 ???[sub][/sub][sup][/sup]

网友:
这个是设置时间片调用的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135

抢占式调用使能这个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设置时间片调用的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135

抢占式调用使能这个即可

网友:
你好,是不是配置完这个后,其他的就没有任何需要修改的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是不是配置完这个后,其他的就没有任何需要修改的了 ???

抢占式调度配置这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