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FreeRTOS驱动函数不需要写成固定的格式吗?

楼主(2016-10-06):
  刚刚接触FreeRTOS,想问一下,FreeRTOS系统里写驱动程序不需要像Linux里面那样,将驱动程序写成固定的格式吗?像什么OPEN()函数,CLOSE()函数之类的?

网友:
小型RTOS基本都没有这个要求,直接调用API函数操作即可,如果外设需要多任务调用,加上互斥条件。

小型RTOS就是突出一个高效,简单,实用。

楼主:
明白了,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