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加入图片太多,内存不够

楼主(2016-10-07):
用ICONVIEW显示的好几张图标,出现这种原因,怎么解决啊?CPU是STM32F103ZET6。(是在malloc.c和GUIConf.c中改一些东西吗?)

网友:
这个是flash超了,板子上面还有外部SRAM或者NOR Flash这些不,
如果有的话,这个控件还支持流位图,你可以是BmpCvt软件生成流位图,将其存储到外部存储器NOR Flash,或者上电后从SD卡等存储区加载到外部S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flash超了,板子上面还有外部SRAM或者NOR Flash这些不,
如果有的话,这个控件还支持流位图,你可以是BmpCvt软件生成流位图,将其存储到外部存储器NOR Flash,或者上电后从SD卡等存储区加载到外部SRAM.

请问有相关的例程可以参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flash超了,板子上面还有外部SRAM或者NOR Flash这些不,
如果有的话,这个控件还支持流位图,你可以是BmpCvt软件生成流位图,将其存储到外部存储器NOR Flash,或者上电后从SD卡等存储区加载到外部SRAM.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661
这个是原来别人发的帖子问的,下面的程序有些不完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相关的例程可以参考吗?

针对ICONVIEW的没有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