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LISTVIEW的ROW自动卷滚问题

楼主(2016-10-08):
利用LISTVIEW_SetAutoScrollV()函数进行LISTVIEW的行的自动卷滚操作时,每次增加的ROW是不是都要占用内存呀。
如果有大量的ROW内容需要显示时,不用卷滚操作时,要怎么切换固定的行内容比较好呢

网友:
使用函数LISTVIEW_DeleteRow删掉所有行,然后重新添加,是否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函数LISTVIEW_DeleteRow删掉所有行,然后重新添加,是否合适。

看来只能这样了,手动维护一个LISTVIEW的显示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