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请教事件标志组内函数运行两遍

楼主(2016-10-09):
        ux = xEventGroupWaitBits(xeventled,
                     0x0003,
                     pdFALSE,
                     pdFALSE,
                     portMAX_DELAY);
xEventGroupClearBits(xeventled,0x0003);
        if(ux==3)
        {
            ux=0;
            LED0_ON();
            vTaskDelay( 50/portTICK_RATE_MS );
            LED0_OFF();
            vTaskDelay( 50/portTICK_RATE_MS );

            LED1_ON();
            vTaskDelay( 50/portTICK_RATE_MS );
            LED1_OFF();
            vTaskDelay( 50/portTICK_RATE_MS );

            LED2_ON();
            vTaskDelay( 50/portTICK_RATE_MS );
            LED2_OFF();
            vTaskDelay( 50/portTICK_RATE_MS );

            LED3_ON();
            vTaskDelay( 50/portTICK_RATE_MS );
            LED3_OFF();
            vTaskDelay( 50/portTICK_RATE_MS );

        }

我按下按键,我想知道我那几个led为何运行两遍?我把ux清零,时间标志组也清楚了,搞不明白,求助高手。
if(vKey==1)
            {
               xEventGroupSetBits(xeventled,0x0003);
                //vTaskSuspend(xled);
            }

楼主:
版主大大

网友:
你的按键问题吧,是不是抖动了。按一次,发送了两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按键问题吧,是不是抖动了。按一次,发送了两次。

不会的,按键10ms检测一次,今天做通知试验,只运行了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按键问题吧,是不是抖动了。按一次,发送了两次。

搞定了,看来10ms对按键检测来说太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