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新手新手上路,用UTF-8形式显示中文受挫

楼主(2016-10-10):
想在屏幕上显示中文,我先是用官方的字体转换工具FontCvt V5.28取了模生成了相应的C文件,再将其转换成了utf-8的编码模式,然后将其加入工程,并且在主函数中调用了GUI_UC_SetEncodeUTF8();,接下来我使用GUI_DispString("中文");来试图显示这俩字,但是没有成功,请问各位大虾,我是在哪里错了呢?英文手册看来看去愣是没看出怎么做。

楼主:
只能是先把汉字用U2C工具转换成\\xe6\\x88\\x91\\xe6\\这样的字符串,然后才能显示成汉字。 请问各位大虾,可以之间用“中文”显示中文字样吗?

网友:
函数GUI_DispString("中文")所在的源文件应记事本另存为UTF-8编码,然后重新全编译下载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函数GUI_DispString("中文")所在的源文件应记事本另存为UTF-8编码,然后重新全编译下载即可。

请问所指的 函数GUI_DispString("中文")所在的源文件 指的是中文字库.C文件,还是指该函数GUI_DispString("中文")执行的文件,我是在主程序中调试的,所以在main.c文件中,是否指的将main.c文件另存为UTF-8编码?   我尝试了将main.c另存为UTF-8编码,但用IAR编译时,好像熟悉恢复了ANSI,所以还是无显示。请问在IAR中是否也需要设置具体某一项??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所指的 函数GUI_DispString("中文")所在的源文件 指的是中文字库.C文件,还是指该函数GUI_DispString("中文")执行的文件,我是在主程序中调试的,所以在main.c文件中,是否指的将main.c文件另存为UTF-8编码?   我尝试了将main.c另存为UTF-8编 ..

源文件就是指的.c文件。

IAR看这个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17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源文件就是指的.c文件。

IAR看这个

网友:
把源文件格式更改后就能直接显示中文了,谢谢版主。   还有请问下,其它源文件使用系统格式,使用中文显示的源文件使用UTF-8编码格式,整个工程编译会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源文件格式更改后就能直接显示中文了,谢谢版主。   还有请问下,其它源文件使用系统格式,使用中文显示的源文件使用UTF-8编码格式,整个工程编译会有问题吗?

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