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问V3版本的板子液晶屏和网络不能同时使用吗?

楼主(2016-10-10):
请问V3版本的板子液晶屏的片选和DM9000片选都是FSMC_Bank1_NORSRAM4,这是导致不能同时使用的原因吗?

网友:
没问题,不是有地址译码器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不是有地址译码器嘛。

带了译码器后有点不清楚怎么操作。请问在代码上该怎么修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了译码器后有点不清楚怎么操作。请问在代码上该怎么修改呢?

FSMC是总线接口,直接访问相应地址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FSMC是总线接口,直接访问相应地址即可。

不好意思,我有点不懂。我现在的问题是:我的液晶屏单独使用时可以正常显示,网络单独使用时也能上网,就是他们俩放在一起时,不能同时工作,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我有点不懂。我现在的问题是:我的液晶屏单独使用时可以正常显示,网络单独使用时也能上网,就是他们俩放在一起时,不能同时工作,这是什么原因呢?

V3的板子不清楚怎么回事,V5板子没问题。
V3板子已经淘汰快2年了,已经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A:
V3的板子不清楚怎么回事,V5板子没问题。
V3板子已经淘汰快2年了,已经放弃。

网友:
译码器我们不用管是吧?只是写液晶屏和DM9000驱动时,操作不同的地址就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译码器我们不用管是吧?只是写液晶屏和DM9000驱动时,操作不同的地址就行么?

还有配置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时,都是 FSMC_Bank1_NORSRAM4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