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模拟器里面如何提取出键盘输入呢

楼主(2016-10-11):
想在模拟器上实现键盘输入动作的自定义,不知道要怎么才能读取到键盘的输入

网友:
这个好像被封装了,不过你可以是emWin中的键盘键值获取函数,直接获取,然后判断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被封装了,不过你可以是emWin中的键盘键值获取函数,直接获取,然后判断下

网友:
根本不知道要放在哪里调用这些函数
调用了好像也没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本不知道要放在哪里调用这些函数
调用了好像也没有效果

多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