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 最近在做一个智能家居的界面,但是ucosii不是很了解,一直和emwin配合不好,各位大

楼主(2016-10-11):
就像图片那样的界面,用iconview+信号量+任务调度可以做出来吗?当然还有其他的控件,第一次使用emwin来做界面,以前都是用QT的,希望各位大神给给建议。

设置

设置

设置

设置

主界面

主界面

网友:
裸机代码就可以设计的,通过贴图和2D函数就能够实现,下面的那几个图标的实现是通过滑动的吗,还是普通的点击就行。这个有点难度,估计是滑动的过程中图片逐渐变大。